永磁电机

楼主(2005-03-08):
各位大虾:
有谁知道永磁电机的调速方面的技术,请给介绍一下。
谢谢...................!
些个事 如何得 知有恨 休重忆。但楚天特地 暮云凝碧

网友A:
找找电动自行车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B:
永磁直流  还是 永磁 同步?
永磁直流  跟直流电机差不多
永磁同步  可以 用 变频调速

网友C:
求人不如靠自己,告诉你两个失传密招。
1.用百度搜索:
http://www.baidu.com/  搜索关键词 “永磁电机调速”
2.用专利搜索:
http://211.157.104.66/sipo/zljs/default.htm   在摘要栏搜索关键词 “永磁电机”

网友D:
楼上行为让我感动。衷心感谢。

网友E:
永磁交流电机实际上转子是一个高效的永磁体。转子与定子间无滑差,因此是一种同步电机。它设计用于直接拖动低速的负载,不需减速箱。
以下是国外某著名品牌对其永磁电机的理想应用场合描述:
1)  电机应用于调速系统,如变频器。
2)  电机运行速度较低,300—600 rpm。
3)  卷矩在1000—50000Nm之间。
4)  短时过载能力为120-150%。
5)  最理想用于恒卷矩与平方卷矩的应用场合。

网友F:
转子是永磁体的电机有两类:永磁同步(PMSM)和直流无刷(BLDCM)。二者区别在于转子磁钢形状不同,使得转子磁场的空间分布形状不同:正弦波/梯形波。所以在转动时在定子上形成的反电动式(counter/back EMF)波形为正弦和梯形。所以二者在原理、模型和控制方法上不同,为区别(主要在控制方法上),习惯上把正弦波永磁电动机叫做永磁同步电动机,把梯形波永磁同步电动机叫直流无刷电动机。

网友D:
楼上,只说了一个精彩的开头。
正弦波的那个电机,采用变频器可以控制调速(当然,要作特殊的设置);而方波的那个电机用什么东西控制,有品牌吗?是否提示一下?
直流无刷电机的特性可否如永磁同步机似的做一概括介绍?
谢谢。期待。

网友G:
永磁交流电机是一种同步电机,而且一般是电动机与发电机通用的,电动机如果突然失去电源,在惯性作用下,转子转动时本身就是发电机,有其输出电压,如果电路接通就有电流,所以这种电机一般不做调速,只作为恒转速负载驱动用,调速是在停转后再调节的,启动后就不再调速。如果做运行调速就必须采用专用变频器调速,做到,否则会引起电机输出电压与变频器输入电压同向造成严重的短路。在工频直接启动时,因为有发电电流部分,所以启动电流比一般鼠笼电机的启动电流还大一倍,在变频器启动时也是连续定相、顺磁调速的。
无刷直流永磁电机与交流电机基本相同,不过气所加电压为矩形波。现代电机驱动采用的同样是脉冲调款波,与永磁交流电机完全一样。只是交流电机变频器前面加一个整流器而已。

网友H:
永磁直流电机怎样去实现其转速控制!
永磁直流电机怎样去实现其转速控制。
还有,永磁直流电机的F/L 流和速跟什幺有关系,什幺因素会影响它的Stall current & Stall torque ,是冲磁过高,过低??

网友D(2007-12-09):
不能调速用起来就很不方便了。

网友I:
希望权威人士能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J(2008-01-09):
直流无刷电机实际上是一种交流永磁同步电动机。也可以实现变频控制,调节速度。与交流异步电动机相比有更好的力矩特性,在低频也可以产生高的力矩,而且更加节能。不过对直流无刷电动机的控制相对于交流异步电动机来说要复杂的多,因为转子的磁场是转子固有的,在驱动转子运动时需要时刻检测转子位置,根据转子位置(转子磁场)来控制同步磁场,以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的运动。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会引起失步等问题,甚至可能会引起转子退磁。直流无刷电机的无传感器变频控制技术目前已经在家电领域广泛采用

网友K(2021-11-05):
永磁电机替代异步电机省电,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空载损耗,异步电机的国标是12.8%,永磁电机是3.3%,二者差异9.5%;第二是功率因数提高,导致电流下降,降低定子铜耗和线路损耗;第三是永磁电机转矩要比同规格的异步电机高一倍,可以适当降低1-2个规格的试用,这二者之间又节省了空载损耗。这三块节电应该在12-16%之间,也就是在不改变工况负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这个节电效果。采用变频器调速是一种工艺节能,这要看设备可以降速到多少可以满足使用,其节电效果另外计算。很多的永磁电机替代异步电机为何节电效果不明显,是因为变频器没有调试好,变频器在某一频率的输出电压等于永磁电机这一频率的反电势,其节能潜力会得到充分挖掘,但是反电势目前在现场是难以测量的,变频器自学习获取的反电势误差太多,仅能保证安全运行,不能挖掘节电潜力,因此业内变频永磁电机节能效果一直是混沌中。最近,市面上新出了一款仪器,EMF366永磁电机能够在设备现场方便快捷准确的测量反电势,根据这个值调整变频器的额定电压和反电势,能充分挖掘节能潜力。

网友L:
我是生产变频器的,从生产角度,讲讲两种变频器的区别,
我们生产异步电机用的变频器已经16年了,
现在也生产永磁同步电机的变频器,
对于用高端的正弦波去驱动永磁电机,异步和同步调速的变频器,在硬件上是一样的,只是在软件上,有区别。

方波驱动永磁电机,噪音和各种性能,基本上都低压正弦波驱动,但会降低成本,而且软件上也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