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8):
各位大侠,能否提供一个实现:直流单相电机正反换向的电路,参见附图,谢谢啦!!!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沒必要啦!不就是正負對換而已!

网友C:
不就是将电枢正负极换一下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励磁+ -对换也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能否提供一个实现:直流单相电机正反换向的电路,参见附图,谢谢啦!!!
"直流单相电机"
直流还要分单相或多相么?

网友F:
对呀,是否应该是单相交流电机的正反转控制,直流不需求人
告诉我你的邮箱

网友G:
晕,,没意思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