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8):
各位大侠,能否提供一个实现:直流单相电机正反换向的电路,最好不用继电器。参见附图,谢谢啦!!!

网友A:
陈伯时 老先生的 《运动控制》中 有,是使用 H电路 ,可以四象限 运行,当然 可以采用电枢换象或者是 励磁换象。

网友B:
没有听说过

网友A: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运动控制系统》  ISBN: 7-5629-1784-1
主审  :  陈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