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8):
各位大哥,问一个菜鸟问题,我有一台FR-S520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的,现在手头上只有三相380V的电机,请问电机该怎么接呀?市场上有三相220V的电机吗,请帮忙 ,谢谢

网友A:
接成三角形就可以了

网友B:
如Y接,改接成三角形就可以了;如是三角形接法可改成多路进火;在国内还没有三相220v电机.

网友C:
有三相220V的电机,而且不少,呵呵,找找吧,小功率的电机大都可以改的

楼主:
星形换三角形的话功率不会变的吧?
假如电机本身就是三角形的话是不是就直接可以用了?请赐教!

网友D:
电机本身是三角形的话,可以直接使用,但达不到电机的额定功率。

网友E:
小功率的,干脆!把变频器换了。

网友F:
江苏东元电机厂有交流220V,3相电机,我用过出口到日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本身是三角形的话,可以直接使用,但达不到电机的额定功率。
达不到额定功率的话在变频器的功率选择上该怎么选择呢?
比如2.2KW的380V的电机,三角形接法,用三相220V的变频器,该选择多大功率的变频器才能满足电机的额定功率呢

网友D:
因三相220V的变频器最大只能输出220V的电压,所以用此变频器,不管选用多大的均达不到电机的额定功率.
  要达到额定功率,只有选用三相380V的变频器

网友G:
变频器是通过脉冲调宽调节电压的,输出220伏不见得特的元件就是220伏的,其实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可以调节的,有的通过改变接线端子,有的通过机内插线板位置,有的通过人机界面,有的通过改变软件设置,有的只能通过换驱动软件ROM来改变。总之和厂家打个电话,如果能联系上他们会给你妥善的解决你的问题的。

楼主:
楼上的大哥,你最11楼的说法有什么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