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8):
各位大侠
     今天去一家自动化公司面试时, 有个技术工程师问我一台老式的注塑机全部是继电器的
要改变频节能.  要怎么做? 以前是有在这边论坛看过  ,可还是不了解!有没有人有做过类式的注塑机节能改造

楼主:
没人知道吧

网友A:
很笼统得说:把老的变频装置那块,用变频器去替代。

网友B:
用变频器的分段程序调节频率功能

网友C:
用或者PC或者PLC或者逻辑控制器取代继电器再用其控制变频器即可,用EASY最方便,特用的是一般的电路原理图编程序,其它几种就比较费劲了,可能你一时也学不会。变频器的选用要取电机额定功率的1.25倍。但是设定保护数据是要以电机额定电流为依据。要保证变频器的绝对安全。变频器可以设定启动转矩转速,启动转速上升率,启动时间,保护电流等。停止时可以设定是否制动、是否软停止、等等。变频调速可用1到10伏反馈电压,或者4到20毫安反馈电流,可以设定,总之有一本100左右的说明书,够你看三天的。现代最好的职能变频器采用汉显人机交流界面,通过傻瓜式方式设定,对你我都很好用,但是价格要高15%到30%。
多学一点去吧,没什么好方法能一下子使你变为专家。我都学了十几年还是个傻瓜级。太深了。

网友D:
能不能说得更详细,更具体.我希望能得到这样的一套方案.多谢!!!!!

网友E:
能不能说得更详细,更具体.我希望能得到这样的一套方案.多谢!

得到?怎麼可能!您不經過一翻死去活來,怎可能完成?現成飯不好吃!

网友F:
很简单,你把注塑机的电磁阀信号取过来,经过光电偶合,利用变频器的10V电源,经过
一些电位器(有几个电磁阀就并几个),把信号送给变频器,这样你那台老掉牙的注塑机就成为一台单比例的注塑机了。而且非常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你把注塑机的电磁阀信号取过来,经过光电偶合,利用变频器的10V电源,经过
一些电位器(有几个电磁阀就并几个),把信号送给变频器,这样你那台老掉牙的注塑机就成为一台单比例的注塑机了。而且非常节能
是电磁阀线圈和电位器并吗?电磁阀的信号是10VDC的吗!大侠能不能再说详细些。。我还是不明白你说的方法。

网友F:
是啊,但电磁阀信号有些是DC24V

网友G:
和我联13798431522
虚心学习   真心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