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有响声如何维修

楼主(2005-03-08):
请教各位,松下伺服电机,型号为:MSM5AZP2E,在使用时发出咯咯的响声,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应如何处理及维修.

网友A:
哈哈。换西门子的。。是电机质量问题。轴承偏了。。。。

楼主:
该马达应如何维修,维修时注意哪些细节.如更换西门子的应选用哪种型号,能直接代用吗?是否还要同时更换驱动器.多谢指教!

网友B:
马达有声单音有可能是与工作台有共震,可以检察马达与工作台联接是否有松动或是不对中心.
不然也可能是编码器问题,不过编码器问题会报警.如果换马达的话驱动器应该也要一起换.

网友C:
松下的质量也是不错的,找厂家来修一下吧。

网友D(2007-12-21):
专业代理商!进口低压电器【德国西门子,法国施耐德、日本欧姆龙、金钟默勒、瑞典ABB】13862266844成经理
从事工控主板,产品的开发、设计并提供配套生产方案以及集成电路控制板加工,生产/维修。cwqlc@yahoo.comcn

网友E:
还在用松下10多年前的马达呀,楼主算是骨灰级人物了!哈哈
看看生产日期,松下设计的寿命是5年,可能实际不到3年就开始成老爷车了。
建议楼主换一个吧,这个马达本来就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