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4048代表什么?

楼主(2005-03-08):
新手请问:有一二极管,型号为IN4048,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1N4148,是日本人做的二极管的名称。详细的就不知了。

网友B:
跟据下述网页可知: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MICROSEMI/1N4048.html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IRF/1N4048.html

1N4048 是美国型号的硅功率整流二极管,生产厂家有美国的 Microsemi 和 IR

主要参数为:反向峰值电压 250V  正向平均电流 275A

tigermu  请你注意:
1N4048 不是 1N4148
 1Nxxxx 是美国二极管的型号
2Nxxxx 是美国三极管的型号
4Nxxxx  是美国光耦的型号

楼主:
谢谢三楼的老兄

网友A:
谢谢xqg_wedm ,我是没看清楚。差点误导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