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8):
折腾了一下午和一晚上,还是没搞定!我想用上位机中的cxp5.0与两台CPM2A连上在线监视,结果始终没通信上。我用的是外设端口,AL001通过CIF11与PLC相连。哪位熟手能给讲一下通信的全过程!拜托了!

网友A:
NT-AL001电源灯亮吗?能不能将你系统结构说详细些?
先做一台看看,因为做两台的话要设置HOSTLINK站地址。

楼主:
NT-AL001电源灯是亮的!

网友B:
首先说明,不可以用485方式联接CMP2A PLC与电脑,只能通过232方式联接,那就是说只能与一台PLC联。
若联两台则要以CONTROL LINK或者其它方式

楼主:
我用的Hostlink

网友B:
电脑一端用AL004,每个PLC用AL001联,AL004和AL001之间是422联接,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AL001和CIF11不行吗?

楼主:
[求助]
引用 网友B:
电脑一端用AL004,每个PLC用AL001联,AL004和AL001之间是422联接,这样就可以了
现手头只有AL001与CIF11,怎么办?他们之间不能配合使用吗?但为什么1:1就可以?

网友B:
CIF11是转到编程口的吧,你联接应该至少是485或422方式或其它总线方式啊

网友C:
你用的是NT-AL001? 应该加+5V电源---请看资料
还是3G2A9-AL001? 再加一个3G2A9-AL004
使用422方式

网友D:
hostlink的单元号设置了吗?
另外plc的dm区也要设置相应的单元号。
硬件设置上面的回答已经都有了。

网友E:
我也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