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8):
1.nc413在普通模式下(非memory模式),我想做绝对运动,在I+6(I+7)设定为目标位置,在输出n+3后发现马达走的却是I+6(I+7)的相对值,请教各位大侠该如何做?
2.从界面上设置的有符号脉冲数(十进制)如何转化为I+6(I+7)的bcd码形式?

承蒙各位大侠相助,在此,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1.要设置软限位。
2.在界面上设置10进制数1234,则它存放到I+6则就是#1234,一般都能设置成这样。你是要这种结果吗?

楼主:
1.多谢大虾指点,问题1我已搞定!
2.问题是:比如我在界面上设-1,servo ccw 1个脉冲,设+2,servo cw 2个脉冲。
我目前的做法是:在界面设置十进制有符号数,读得DM值为16进制形式(负数以补码表示),正数直接进行16转BCD码;负数先取补,然后再进行16转BCD码,存至I+6(I+7)中,最后将I+7的高位置1。经验证有效,但比较麻烦,请问各位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3.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C200H-CT001(CT021,CT002)的,请问如何修改计数pv?
在CQM1H中有INI(61)+PRV(62)指令,C200H相应的指令是什么?IORF吗?

-------------------------------
救人一命,胜造N级浮屠!QQ:391116796

网友A:
对于问题2,我个人认为办法可能有,但是未必会比你的更加简单有效。有的触摸屏可以直接进行这些处理,有些没有这种功能就必须在PLC中进行数据处理。
对于问题3,C200H-CTXXX是通过内部位控制PV值的修改的。它有数据传送控制位,通过它来控制数值的修改

楼主:
多谢,我还有两个关于NC413的问题,请赐教:
1。修改m+*中的内容是不是非要重新上电才有效?
2。NC413有error reset bit吗?

网友A:
1.M+*中系统数据区值的修改是需要重新上电的
2.C200H-N413中ERROR RESET BIT是SR281.0~SR28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