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9):
请问各位RS485和RS232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RS485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达3KM)
RS232抗干扰能力差,传输距离短(在约30m左右)

楼主:
leejakel大哥,谢谢你啊!那它们的针脚定义还一样吗?还有电平还相不相同?

网友B:
RS232是标准电平传送 -10V—0V 是数字量1,0V—10V是数字量0
RS485是基于RS422电平标准,是差动传送,所以抗干扰能力强
但是并不是说RS485就能传送3KM 顶多也就是1。5KM而且很少有人用到这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