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9):
哪位能给我解释一下二重线圈的问题,谢谢
十字路口  绿灯闪烁该怎么去实现
我是初学者,谢谢各位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应该可以

网友B:
用两个定时器,很多书上都有的。

网友C:
数字电路教材上去查

网友D:
二重线圈是指的PLC中双线圈输出,比如说三菱PLC中Y000,在一个程序中只能出现一次,如果出现了两次或两次以上,就是双重输出,PLC不会报错,不过运行的时候经常出现逻辑错误.用中继M信号过渡一下就可解决问题了.
闪烁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构成一个振荡器就可以了,如果是三菱的PLC可以用M8011 M8012 M8013等特殊功能继电器,可以查看相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