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9):
请教大家一下,我现在用三菱的PLC与富士变频器通讯,已经可以监控它的数据了,但我想要设定它频率却设不了,请教高手这需要怎么做。需要在变频器侧设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变频器需要设置的参数
1站号
2通信速率
3频率给定信号来源
4通信时使用的协议
5通信延迟时间
如果通信失败可以检查一下plc发出数据是否正确,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监控plc发出的数据是否符合变频器通信协议要求。
不妥之处请高手指正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工友的通讯。

网友C(2005-07-08):
你能用PLC监视变频器的数据,那么你的通讯是畅通的,你需要修改H30为1或3.

网友D(2005-08-19):
既然可以监视有关参数,说明通讯肯定没问题。不能改变频率,可能是PLC输出的数据没有对应变频器的频率代码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