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chematic 5.0问题

楼主(2005-03-09):
我用的是pcschematic 5.0版本的,在”开始2.pro“文件中画了L1和N线,然后画了继电器,但当继电器连接N或L1线时提示”正确的装配图,非法连接?“,请文怎么回事?
  我是参考”创建一个自动化方案“作的,可惜。。。。

网友A:
在“设置=设计方案设置”画面中,注意要把“正确的装配图”选项去掉(不要打对勾)。这样就可以了。具体内容请参考PDF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