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9):
我用AL001将计算机的232转为422,再与CIF11 相连接上PLC,已实现上位机cx-programmer5.0与一台PLC的通信,但一接两台就不行,PLC节点号也设置了呀!哪位能给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PLC上的节点号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上的节点号设置了吗?
已设置!

网友B:
都说了用AL004连电脑,AL001联各PLC,这是以422方式联接的

楼主:
omronCPM2A操作说明书上说这样连可以,为什么不相信呢?

网友B:
我说的也是选型手册上写的。
不管怎么讲,你想要电脑和N个PLC用串口联接,只能用422方式。
电脑的232口转成422,PLC的232也转成422,这样才能联接。
你要是用CIF11那要接到PLC的编程口上再与电脑转成的422联接。AL001是连PLC的

网友C:
把上位机的232转成422应通过AL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