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9):
我曾经用伺服电机做过卷烟厂烟支储存系统的工程,到烟支排空的时候,烟支排完,我没有断伺服电机使能,而是将其模拟量赋予“0”,以为电机就不会转了,可是等半个小时后,位置却不在以前的位置了,而是偏移了位置,刚开始我们也没有介意,以为是人为的,不过后来操作工也向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而且几乎每天都是的,接着我就在程序中在赋予0速度的时候也将其使能断开,就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难道给其速度赋0,电机怎么还走啊?

网友A:
你送出的模拟量、传递过程、控制装置将模拟量采集进去都会有误差,不会严格的一直为0

楼主:
我也觉得如此,只是想证实一下,谢谢!

网友B:
任何伺服都会有“零飘”,也就是说,控制器与伺服之间,“0”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差异也不是固定的,会有微小的变化。即使排除传输干扰的因素,在开环控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得到零速度,只能得到方向不确定的低速。

网友C:
为了对付零飘,基本上所有的系统都有零钳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