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传动问题

楼主(2005-03-09):
我现用三菱FR-F540-18.5-CH变频器控制风机.风机电机为18.5KW变频电机.请问变频电机极数是2或者4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

请各位大侠提供宝贵意见.

急急急!!!!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调整有点关系,别的没什么

网友B:
2极和4极的额定转速不一样,同样所能提供的额定转矩也不一样,如果两者均能满足使用要求,只需在变频器中设定相应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意楼上两位的看法。

网友D:
呵呵,是呀,同意2.3.4楼,多去看看说明,把参数设置好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