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9):
向各位大虾请教:
    安装西门子step7 v5.1时,有一些项目可以选择,不知道时什么意思,有什么用,要装哪些?
还有安装完后有一个对话框出现,是要安装几个项目(左边到右边),是不是都要装?
因为要改设备的控制程序,所以在此向各位大虾请教,谢谢.
e-mail:echo@ifuyao.com

网友A:
左边到右边应该是5611卡,有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