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9):
3台除尘器开关箱与设备的连线以及设备的调试,一台除尘器约10万元(2台电机,4点水位,1个电磁阀)

网友A:
引用 楼主:
3台除尘器开关箱与设备的连线以及设备的调试,一台除尘器约10万元(2台电机,4点水位,1个电磁阀)
你只负责除尘器开关箱与设备的连线以及设备的调试吗?
收他设备的20个点就足够拉

楼主:
一个点多少钱?

网友B:
先算直接成本,各种元件的公开报价,另加65%左右的设备成套费及10%的调试费,我预计3台总费用在8--10万左右,

网友C(2005-04-20):
45-50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5-50万

哇  可以吗?赚大了    哈哈哈。。。。。

网友E:
听我老师说一般按控制点算的,那 一个点多少钱呢?

网友F:
按成本加费用折方式。

网友G:
最多一万。

网友H:
可以到网上查取费表,一般每个省的取费标准是不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45-50万
哇!干脆去抢银行算了,这样还轻松一点啦,
人家机器要多少钱关你什么事呀,要看工程的简易度、成本、技术含量、工作量等,
一般是成本的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再加相应的技术费用(技术含量高可多加),
不知以下各位有何见解?

网友J:
我看1万可以做!
忘了说是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