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跪请教

楼主(2005-03-09):
各位大哥,请教三相四线互感器电表接线怎么接????????
   请各位大哥讲清楚一点!!!!

网友A:
可不可以说清楚你的型号
没有说明书吗  ?

楼主:
电工视频教学在那下载,给个网址,万分感激!!!!!

网友B:
打开黑色的盖子,接线图就在后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开黑色的盖子,接线图就在后面
有意思
小布什的话你怎么也会说?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指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开黑色的盖子,接线图就在后面
有意思
小布什的话你怎么也会说?

女子 弓虽 ~~~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指教,.表是上海华立电表厂,型号是DT862--4型.
  它的A相端子下面的第一个端子无电压第二个有电压第三个也无电压;
  请教第一个端子是不是互感器的二次进线,第三个是不是互感器的出线.这两个线有无正反

网友D:
1  4  7端接互感器正级,3  6   9端接负级,2  5  8端接电源

楼主:
多谢大虾指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E:
它的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

网友F(2007-03-20):
K1、K2能反接吗?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