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9):
我在学习加工中心 ,在操作 (德马吉80H,西门子840D系统)“预置”功能时刀库无法回原点,刀库黄灯闪烁,X轴只能向负方向移动,Y\Z和工作台回原点正常
-----------------------------------------------------------------------------------------------
“预置”功能可用于重新确定机床坐标系的控制零点。预置值适合机床轴应用。“预置”有效时,轴不动。
其它说明   为当前轴位置键入一个新位置值。
操作顺序   在“机床”操作区选择“微动”方式。
屏幕上出现“预置”窗口
        为各轴键入新的实值,该值将来必须与当前轴位置相符。这样做,可重新确定,刀具换点(举例)也要改变。
危险    重设实值后,保护区或软件限位开关都不起作用!只有在另一个基准点靠近之后,保护范围和软件限位开关才会再起作用。
其它说明 机床制造商利用保护级(电键开关位置),“预置”功能可锁定(进不去)。
德马吉刀库无法回原点
(谢谢帮忙)

网友A:
不排除你在获得权限(输入口令或按键开关)的情况底下更改了系统原点的可能。

X轴的软限位多半是被你改了,导致X轴不能往正方向运行到安全位置,刀库自然是不能操作的了。

网友B(2005-12-22):
你先看主轴上有没有刀号,如果没有先设置一把在回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