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9):
我司正在研发一种自动控制设备,拟用PLC控制多轴伺服高速定位,初步定为用三菱FX2N,谁有兴趣,我可以介绍。

网友A:
我有兴趣了解一下哇~机械部分做好了么?就等编程??发点资料给我先看看,就算帮不上忙大家互相学习。我主要接触的就是FX2N
djwang2000@163.com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应。我这里简述一下:XY轴联动,实现直线移动速度1m/s,定位精度0.02mm,X轴长1500mm,Y轴长1500mm;Z 轴插补,直线移动速度0.5m/s,定位精度0.02mm;W轴将Z轴在0-90-180-270度几个角度定位,精度0.03度;Z轴上再带一个与Z轴垂直的轴---V轴,实现微调转动,转动精度0.03度;Z轴与V轴间的90度转动由气缸实现。机械部分基本确定。有点难度喔,xyzv轴都为伺服控制,w 轴可用步进。

      可直接发E mail: chenyu@infatec.com

网友B:
老大,都用 步进  多好呀!控制 设计 起来就容易多了!
你做这么 复杂的东西,当然希望 系统能够 稳定 运行了!

楼主:
多谢你的意见,不过步进是不能达到如此高的精度和运动速度,要补充的是实现直线运动,机械传动部分采用的是滚珠丝杠,最大直径20mm,导程20mm。伺服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A:
看起来是够复杂的,XYZ要同时运动的,速度和定位精度又这么高,难度不小啊。而且估计还要做出一个编程界面来的吧?我猜这个基本是个小型机械零件的加工工作站吧?

楼主:
XY轴
当然,人机界面是少不了的。不过只需XY两轴联动,Z轴作插补。是有些难度,方案未最终搞定,大方向如此.没错,可把它当是个小型机械零件的加工工作站.

楼主:
已经看到djwang2000发来的Email,谢谢!

楼主:
我也来学学自顶一下,还请各路高手出招,不来的话,讨论一下总可以嘛,请进,请。。。

网友C:
配人机界面是小菜一碟,关键是程序

网友D:
多轴插补为何不用PC机或专用的运动控制器,若用PC机或专用的运动控制器此程序应容易实现。

网友E:
同意楼上观点。
PLC一般2轴不错,3轴就得动些脑筋,太多就比较难处理了。

网友F:
是够难的啊!!!

网友B:
如果是要形成 产品的话 ,  还是用 DSP系统比较 好一点 !
成本 会低一点 。如果 做 一台 ,就用 工业PC!
不过 DSP系统 ,现在 也是 局限于两轴 到三轴,
如果 用多 CPU结构 ,系统设计就 很麻烦 了

楼主:
用1个PLC不是没有可能,只是麻烦罢了。只是大量的数据存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楼上的几位的建议有道理.

网友D:
用PC机,如果是线性插补,多少轴都不难.

网友G:
我想请教一点:Z轴插补是圆弧插补还是直线插补?若是直线插补的话再加上滚珠丝杠的精密配合下,那并不难做,调试会多用点时间.(受限于软件暂没圆弧插补功能);NC定位控制问题欢迎来沟通:QQ:371759527.张先生.

网友G:
只要不是圆弧插补,4轴同动都没问题,而且不用PLC定位模块.

楼主:
经慎重考虑,不用插补,只需XY轴联动,这样是可实现四轴同动,不过每一个轴都有大量位置数据需存储,谁有好办法?

网友D:
pc内存>64M 硬盘 >40G 不知你要存储的数据能有多大.
联动就要插补,成比例联动,就是线性插补,线性插补不怕轴数多,用PC容易实现,甚至有成熟软件销售,特殊的才需自己编写软件.

网友H: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系统,自己用PLC搞这个是下力不讨好。

网友I:
现成的运动控制器不是很好嘛,尤其适合多轴联动.根本不需要PLC了,变程类似VB一样的高级语言,简单易懂.且可实现微分运动.何必使用PLC这么劳神费力.而且由于程序复杂,步长过多,输出精度也达不到这么高的定位要求.

网友J(2005-05-04):
楼上的大哥,我想用伺服电机和运动控制器,人机界面,不知道怎么用。请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