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9):
我是初学者 谁能告诉我一下啊 用一个按钮控制电机的起停  而且启动后要经过3秒后停止指令才能输入

网友A:
加个延时器,设置3秒

网友B:
用ALT指令,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在实际应用中,可以节省元件,空间等.

网友C:
或者 是有的 PLC 或者 是LOGO!用 FBD用  RS 触发器 就可以 了

网友D:
用计数器和延时器组合就可以了吗

网友E:
不会这么麻烦吧,不过要实现有很多方法.

网友A:
方法很多,不知道楼主想在什么情况下设计

网友F:
用ALT外加时间就可以了!或者用脉冲加时间也可以!方法很多!

网友G:
用S5定时器加自锁就行了。

网友H:
果然是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