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9):
单位的OMRON CS1G出了故障,POWER灯正常,run亮,错误指示灯闪亮,不知何故与上微机无法连接,也无编程器,没法清除错误,断电也不管用!怎么才可以知道错误是什么,或者怎么清除错误呢?
后来因为失误带电插拔底板之间的通讯线,连RUN等都不亮了,怎么回事啊,会不会是硬件坏呢?

网友A:
估计是通讯模块出问题了,能替换下吗?换下试试

楼主:
不是通讯模块的问题,因为是通过RS232接口通讯的,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B:
可否查一下内部了错误记录呢,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处理后的分析:可能是plc的cpu出问题了吧,(不确定,因为还没经过专家鉴定)。重装上位机的cx-p后可以连接了,但是只能通讯,不能使cpu运行。处理过程中的带电插拔底板之间的通讯线会烧毁cpu或者底板吗,谁知道请告诉我,先谢了!

楼主:
答案揭晓:确实是cpu部分坏了,还把run灯给烧坏了,明显的故障点,但是大概还有其余部分坏了,干脆换一套算了,修理费大概很贵。谢谢回帖的朋友!!!

网友A:
呵呵,用替代法,最实惠

楼主:
不过领导总要知道哪里坏了吧,害得我忙了好几天,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