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9):
今天在调试cpm2a做的柜子时,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使用强制输出点时能输出,但是若在输入点强制时就有的有输出,有的没有输出。我说的是应该有输出的情况,这些没有输出的点的条件都满足。也就是说梯形图中线圈左边的线全通了,就是不能工作,很是不解。烦请高手给指导一下,谢了先。

网友A:
你的软件程序中一定有对这些应该有输出但没有输出的"继电器线圈"有复位而你没有发觉.

楼主:
先谢谢了,我还想问一下,但是为什么这一行程序中‘线圈’左边的条件符合了,却只有其右边的一点没有点亮呢?

网友B:
比较一下你的程序,可能你在线监视的程序和你下载下去的程序不一致

网友C:
下载的时候有没有重复输出的警告?或者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你可以将END指令插在你要调试的指令后面然后下载。一般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的,最多是程序有输出而PLC外部不输出,因为触点坏了。

网友D:
使用CPT时好象线圈的输出看不出来通了没有,CXP可以看出通了没有。我楼上几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你可以参考,也可以使用最简单的指令先试一下输出点坏了没,如没坏则仔细查自己的程序。

网友E:
我以为不会有人遇到这种问题,我以前在此论坛发表过一个〈考考大家〉的帖子,我一直没道出其中原由。
你可以这么解决,你将CXP软件的设置中的上位机连接端口中的模式改为NT LINK(1:1),并将此设置传给PLC。记住一定要将此时的设置传给PLC。
还有:你写程序要有规划,不要输入和输出通道混用。
我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在HOST LINK方式通道数据以字节方式传送。而在 NT LINK 方式下是以位传送的。
我是这么看对不对大家验正。给希望得到你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不会有人遇到这种问题,我以前在此论坛发表过一个〈考考大家〉的帖子,我一直没道出其中原由。
你可以这么解决,你将CXP软件的设置中的上位机连接端口中的模式改为NT LINK(1:1),并将此设置传给PLC。记住一定要将此时的设置传给PLC。
还有:你写程序要有规划,不要输入和输出通道混用。
我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在HOST LINK方式通道数据以字节方式传送。而在 NT LINK 方式下是以位传送的。
我是这么看对不对大家验正。给希望得到你的回复。
我觉得你说的情况只有在上位机用组态通讯或者用其它编程语言和PLC通讯时才存在这种问题,而“我是大海”用的是CX-P软件,不存在你说的这种问题。

网友F:
1.你查一下线圈是否重复?
2.是否有一个瞬时断路信号将输出断路?
针对2你可用KEEP指令检验.
针对1你可用CXP检查
你也可将程序传给我帮你看一下,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已经解决了。
还是程序的问题。
再次向关心我的问题的网友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以后还要多靠大家呀。

网友G:
真巧,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当时感觉真是邪门!
我用的是CPT软件,写的是个自动装配机的程序,当时有一个限位感应(00000)坏了,我就在程序开头写了一句:LD     25313
                      OUT   00000            来强制。
使用一个多月没问题,结果有一天机台突然断电,感应报警,我用编程器监控发现00000居然为OFF,在这句后面加END(01)也一样,没办法我只有牵根地线到00000就好了。

网友H:
00000是输入点,强制是可以的,但是实际的输入点是不会ON的。

网友G:
楼上的,你说的我知道,实际的输入点要有电流输入才算为ON
但我写的LD   25313     OUT   00000相当于把00000软件强制,和用编程器S ON一样啊
按照CQM1H的扫描方式,读外设-->程序扫描-->外设刷新。。。,就算是硬件上00000无信号,I/O刷新时为OFF,但接着的程序扫描的开始就应该执行LD   25313   OUT  00000
这一句的,所以00000的状态在这个扫描周期都应该为ON。实践也证明:“用了一个多月都没问题”,但后来的情况却很奇怪,监控得LD   25313(ON)  OUT  00000(OFF),我怎么都搞不懂。请你再帮我分析原因?多谢了

网友I(2005-05-04):
会不会是前面有互锁--IL(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