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9):
要求每间隔10分钟输出一个脉冲来启动继电器动作,请问用PLC能否实现?

网友A:
能!
计时器加计数器

楼主:
能否提供技术帮助,谢谢!
QQ:84993099

网友B:
有一种时间继电器可以调脉冲宽度的,调整范围在0.02秒至99小时,我想应该适应这个要求,

网友B:
型号是OMORN-H3BA-N8

网友C:
这个我已用单片机为他实现了,大家有什么特别的控制器要做,可以找我用单片机定做,最低价300元起做一个样品!大家何以到我的网站上看看:HTTP://EKONG.ZJ..COM

网友D:
用SPLC也可以,百来块钱。用在这里不错的。

网友E:
可以用一秒脉冲秒加一个计数器就可以实现,十次脉冲让计数器动作一次

网友C:
我用单片机定时产生100MS,用来计数,这样精度是比较高些的.,有五档时间选择,一路
输出是用继电器.一路是用来指示工作过程,一路是用来报警.

网友F:
10分钟脉冲发生器
用两个定时器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