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0):
问题是:变频器,与水泵的距离有200多米,这么长的输出线,会不会影响电机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我碰过这样的问题,好像会,要怎么解决?请高手指点,,,,

注意文要对题。这样可直接切入主题。我已经帮你修改了两个帖子的题目了。都是内容离题太远了。

网友A:
第一要加输出电抗器。

楼主:
有没有第二或第三?

网友B:
一、将变频器输出脉冲调到低频上(参考说明书),一般变频器有三个脉冲频率可选,低频输出可以送得远,但是谐波多损耗大,高频则相反,中频介于期间。二者不可得兼。
二、串输出电抗器,滤掉高频成分,这是一种增加投资的方法最好不用。
三、采用三电平新型变频器,这种变频器将脉冲分为三级,正、0、负,所以谐波分量少可以传输较远距离。高频成分也少,对电机绝缘伤害小,效率高,损耗小,是下一代变频器的方向。
四、采用铜网屏蔽电缆,因为没有铠装铁甲所以电缆损耗小可以传输较远距离。但是造价较高。
根据你的情况将输出脉冲频率跳到中频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非要用电抗器吗?,滤波器不行吗?

网友C:
输出电抗器好像是欧美产品采用的方法,而对于日系产品好像都是采用滤波器+磁环的吧。

楼主:
我选用的变频是国产的?磁环?没有用过,楼上的可以解说一下吗?先谢了,

网友D:
本楼议论得不错,要是再展开一些,就更好了。特别是日系的滤波器+磁环,是怎么回事?能介绍一下吗?
关于欧系变频器,长距离加输出电抗器是必需的,否则在电缆上产生的谐波受不了,对电机、电缆线的耐压是非常不利的。但是正如楼上的gh741852所说,加电抗有加电抗的问题,所以,不是长距离安装布线,最好不加。
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可以躲避问题的苦恼。就是电机放在哪变频器就安装在哪。这样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既省钱又省事。将动力配电远距离安装布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国外的厂商已经将变频器和电机一体化制造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是,井下两百米,不可能把变频放下面,没法控制,

网友D:
哈哈,是潜水泵吗?如果不是,怎么不能放下面呢?有这么不能控制呢?说清楚呀。

楼主:
是潜水泵,从变频到电机,有两百多米,

网友E:
把输出加装一个电抗器,再把载波频率调低一点,动力线适当加大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心里有个数了,

网友F:
这样的问题我们也经常遇到过 一般情况是加输出电抗器 如果这实践中水泵老是烧的话可以考虑加个输出变压器

网友C:
呵呵,kdrjl大兄能不能解析一下:在改善功率因数方面,为什么施耐德ATV系列变频器是采用输入电抗器的方式而富士电机的则是采用直流电抗器呢?  在长距离配线,施耐德是采用输出电抗器方式,而富士电机则采用输出电路用的滤波器?   事实上,我对这些方面也还存在一些疑问,但一直都未能肯定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还望kdrjl大兄提点提点。

楼主:
我用的是ABB的,要怎么解决?

网友G(2005-08-10):
使用中串电抗器和在变频器输出的地方加滤波器效果是一样的,但在计算中,小电流情况下可以使用滤波器,大电流情况下,使用电抗器

网友H:
潜水泵用变频器,有必要吗?
恒压供水?还不如建蓄水池.

网友I:
我这里有恒压供水控制器,最多也拖5台泵,欢迎垂询!QQ:67492000   工作时间随时在线隐身状态!
      北京理不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技术、工程、贸易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本公司代理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自动化产品,并提供相应的服务,如工控机、变频器、触摸屏、可编程控制器、伺服电机、低压电器、导轨丝杠传动设备,并以此为依托,综合高技术人才,承接自动化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
   主要工程:1、恒压供水、中央空调变频节能改造。
         2、化纤及印刷设备的自动化改造。
         3、各类自动化设备改造服务。

   代理产品:1、台达全系列PLC(ES/EX/SS/SA/SX)。
         2、台达全系列变频器(A系列、B系列、F系列、M系列 S系列、V系列)。
         3、Hitech触摸屏及文本显示器
         4、HIWIN传动系列产品(线性滑轨、 滚珠丝杠)
         5、城邦精工电机--- 减速电机
         6、各类低压电器、配电柜
   本公司视信誉如生命,追求“客户至上,精诚服务”的经营理念,愿我们携手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网友J:
加输出电抗器

网友K:
可采用Danfoss的变频器,输出电缆可达300米.
    优质、创新、高效、共赢
    积极奋进      开拓向前

网友L:
电抗器,滤波器都可以的~~~~~~~~~

网友M(2005-11-16):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做的也是潜水泵75KW的,电缆长130米左右。开始的时候用变频器启动,启动不起来,报负载短路故障。后决的电缆长减小了载波频率,可以启动。但在工作中不稳定,有时还是会报负载短路故障。
    是不是也要用输出电抗器啊,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N(2006-03-28):
在输出端加电抗器

网友O:
采用以下方法来改善:1、降低载波频率,2、加装输出电抗器,3、把变频器的容量比电机的容量至少放大一个档次,4电缆配线要比工频时放大一个档次,5、地面上尽可能缩短线缆距离等。有问题可以探讨。010-87174567   82522435  欢迎登陆:http://www.zzwtwx.com/article.asp?id=1365

网友P:
这么长的线路确实是不利于电机的,斑竹说的很正确,越近越好,真的没办法就采用各位说的办法.
本人做过160KW,160米距离的例子.
出现问题是电机发热严重.沿途对信号干扰严重.解决办法:
一.加输出滤波器,干扰问题得到改善,没有彻底解决
二.加输出电抗器,载波调到最小,发热问题得到改善,但仍然比工频要热点.
还有90KW,130米,带载能力不行,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加大一级,到110KW,解决.方法比较笨,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输出电抗器不贵,45KW大概1000以内.

网友Q(2006-06-26):
我用22KW 的变频器供11KW 的电机,距离150米。变频器载波4.5还要调小吗?载波的大小是怎样确定的。

网友R(2007-10-30):
如果现在使用正常的话就不用在改了.载波调太小了也不好的.载波大小的调节说明书上都会有的.

网友S:
我总觉得载波的调节要根据实际情况,经常遇到工况一样的,但是载波都一样却对电机的影响不同,所以个人认为很多还是以现场情况为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