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0):
现有两个锅炉由三台泵供水并联供水, 锅炉可能一台运行,也可能两台同时运行,如何实现这种系统的水泵变频自动控制?

网友A:
请再详细些,比如是蒸汽炉还是热水锅炉,是蒸汽炉的话叫补水泵,如果是一台炉运行很好解决,如果是两台炉的话就要加PLC和电磁阀,用PLC判断哪台炉需要补水打开相应的电磁阀,考虑到互为备用,就不能用一拖N的这种方式,采用一拖一的这种方式较好。如是热水锅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太急了没有说清!
是蒸汽锅炉的补水泵,一台水泵为主泵,其它的为备用泵,锅炉以前是用电动阀来控制锅炉水位的,现在想通过变频,实现自动控制.
请详细说一下.

网友A:
如果是电动调节阀的话只需把变频器的AI端接入原来电动调节阀的AI端,变频调节可以用机内PID或外加控制器。如果是电动阀的话可就要麻烦一些了,你要增加液位变送器,(这里不用三冲量调节那样会很麻烦,采集点还多),做为液位的反馈信号接入变频器或外加控制器,备用泵可以跟据实际情况来定,可以做成自动起动和手动起动。

网友B:
是蒸汽锅炉的补水泵,一台水泵为主泵,其它的为备用泵,锅炉以前是用电动阀来控制锅炉水位的,现在想通过变频,实现自动控制.
通過變頻器實現甚麼自動控制?
蒸氣鍋爐的高水位與鍾水位的蒸發空間是經過計算的最大值與最小值!當最小值時;有可能是車間的負载低,當最大值(中水位,甚或水位持續下移),車間用量太大.
給水PUMP屬於連續式高壓泵;業界常見的為臥式與立式.由於是高壓給水東西,你頻率變化之後,期望給水壓力不變嗎?樓主真是糊塗.

釜底抽薪的方法是透過監視+紀錄+現場蒸氣配給的平衡,去調整給油與風油比.記住啦!若你是鍋爐廠職工...該打!

网友C(2005-08-11):
广交朋友。QQ:22674876

网友D:
设一供水母管,设供水母管的压力为XMPa,三台泵对母管自动恒压供水,然后由母管引水至锅炉,其中可加控制阀以控制进锅炉的进水量.

网友E(2007-09-21):
哈哈,楼主加我QQ,以及广大喜爱变频与传动的朋友们共同探讨!

                                                                     本人QQ68527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