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0):
低压接户线(电缆)从居民房屋墙上走过,该线承载较大负荷,电流超过100A,是否会有电磁辐射?

网友A:
应该不用担心辐射发射,但可能会有传导干扰,看怎么接的.正规的就好.

网友B:
不会,电缆是来去电线同行的,来回的电流方向相反,将电磁场正好抵消,不会有磁场外传的,况且有了接地铠装,一方面将电磁辐射屏蔽在内部不会外传,自然也不会干扰周围磁场。
再说工频电场波长达到几千公里,人体对其来说,尺寸太小,波只会绕过人体,不会对人体有什么伤害问题。只是对漏电问题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绝缘、接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