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斑竹帮忙

楼主(2005-03-10):
我用5.0版本绘制了一个电气项目有15张图纸,自己制作的图框和标题栏,现在想改标题栏(自己又制作了新的模板),结果发现原来的图框和标题栏与新的重叠了,请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我如果用6.0打开5.0的图纸,发现左上角原来的空格显示为“?”,如果打印的话会影响效果,这是字体不同的结果,应该可以显示版权的符号,但是怎样的原有的图纸上修改呢?
还有,如果要绘制多个相同等距离的符号,如主回路电机控制,复制后怎样来保证相互之间等距离,就是阵列功能。
谢谢答复!

网友A:
要更改标题栏,必须使用新的图纸模板。具体描述见帮助手册。
V5.0版的我已不用了。如果只是这个显示,不是特别需要的话,删除掉好了。
要绘制等距离的符号,最简单的就是使用软件的自动捕捉功能,眼睛就可以看到它们布置的位置,基本上可以做到等距离。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使用软件中的坐标功能(快捷键Ctrl+i),可以精确布置。具体内容请参考帮助手册(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