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的不同?

楼主(2005-03-10):
请问wincc protool step7的不同?
我知道wincc是监控组态软件,step7是plc编程软件,但protool其什么作用?
请哪位前辈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WINCE触摸屏

楼主:
感谢!请问能用于对plc监控?

楼主:
感谢!protool能取代wincc?

网友B:
protool是西门子hmi的组态软件,而wincc是用普通pc机做hmi的组态软件.

楼主:
protool不能用普通pc机做hmi?

网友B:
如果用pc机做hmi,那你还用protool干什么,用wincc功能更强.

楼主:
感谢!9楼的前辈能否讲讲protool wincc二者在功能上的一些差别

网友B:
protool只能做人机交互界面(单个plc的hmi),而对于wincc来说,这只是其中一个功能,
wincc还可以做上位机的远程监控,数据归挡等.

楼主:
太感谢那,我还想请教 西门子 pcs7 起什么作用 与step7的不同

网友B:
pcs7是西门子公司的dcs软件,类似于step7和wincc的集成,庞然大物4cd.

网友C:
我是一个新手,我想问些问题:我要用siemens S7-313 2DP做一个最简单的冗余系统,怎样配置?就是想搞成DCS系统

网友B:
要画图,我不会贴图,简单说一下:
西门子s7要s7400h才支持硬冗余,s7315 2dp支持软冗余,s7313 2dp我不知道
应该也可以.西门子网站上有例子,自己找.

楼主:
请教第15楼 的的前辈:dcs是一种思想,还是不同于plc的硬件设备?我看到很多称为dcs得系统,实际上都是由plc购成,我不明白到底什么是dcs,望不吝赐教!

网友B:
可以认为dcs是系统,而plc只是系统的一部分.
具体区别上网查.推荐网上张新薇教授的一个系列讲座.(google: 张新薇教授).
很好.

网友C:
请教第15层的老师:请问我的冗余部分的软件怎么编程?仅在STEP7里实现?还是得结合WINCC?

网友C:
DCS应该是一个系统,一种思想,一个概念,我们可以按照自己对它的认识,选择控制器,自己组态。
      以上是我个人看法,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D(2005-07-05):
PCS7要400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