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0):
不知哪里有士林PLC软体和下载线,寻求中!

网友A:
电缆和软件都可以用三菱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马上试一下!

楼主:
sunkehai大哥:
在三菱软体里,PLC型号我选择用的是FXON,可以下载,谢谢指点.
但是下载下来的程序,发现没有end结束语句,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是怀疑PLC内存容量不够,end结束语句没能灌进去.不知这样分析是否有道理?

网友B:
PLC内存容量不够,end结束语句没能灌进去.不知这样分析是否有道理?

呵呵呵~~~你瞎說七八道! NO END. PROGRAM CAN RUN?

网友A:
我还没发现这个问题,你选择的型号对吗?是不是内存小了,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我查过内存容量原机上800步,而最后的程序正好是800步,加上end就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