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0):
各位前辈!
我公司的使用的柴发机为备用电源。停电的时候柴发机可以自启动,但市电恢复的时候不能自起。请教各位在这时候应该先停柴发机。再合市电电源,还是先合市电,再停柴发机。好象ATS有防市电,柴发机同时供电。并自动检测市电有无,自动切换。

网友A:
应该先断开备用电源,再合上常用电源,
假如先合上常用电源,那么两路电源就短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