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1):
小第初次使用伺服电机,请各位大虾指点:
•主料:安川∑-II电机SGDMAH08,控制单元SGDM-08。
•目的:按检测要求,先左转0.9圈——右4.7圈——左3.8圈回到原位(要求角度偏差1度),按此周期不断重复。
•控制:位置控制方式。
用威达工控A-823PGL的2个定时/计数器,其中COUNTER1用作方波发生器,COUNTER0用作计数器。COUNTER1产生一定频率的方波一边送入SGDM的PULS端控制速度,同时还将方波送达COUNTER0的CLK0端。在COUNTER0中的预置值为电机需要旋转的角度脉冲数,用COUNTER0的OUT0控制COUNTER1的GATE1端口,在需要的角度到达后停止COUNTER1的输出,从而达到电机的定位。可是每个循环总有偏差,最初还勉强可接受,可逐渐的积累,几次循环后就只有人工回位了。多次查找不知道原因何在,请指教。
•另外,以下的文字在安川技术手册里出现,不明白什么意义:
“请在使电机旋转两圈之后,使用伺服单元的C 相脉冲信号进行机械的原点清除动作。按照机械系统的构造,在不能进行上述作业时,请以600min-1 以下的速度( 根据伺服电机的转速换算),进行原点清除动作。如果采用600min-1 以上的转速时,有时C 相脉冲不能正确输出。”

网友A:
在COUNTER0封缩脉冲输出后,还有什么时序动作?有没有同时对伺服驱动器进行过什么操作?

楼主:
在COUNTER0封缩脉冲输出后,没有操作发生啦

网友B(2006-04-06):
你的回零出现了问题。
你每次回零应该试用安川自回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