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1):
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设备(VDR解码器)需要接地才能工作,但为什么做了接地一通电,设备就跳砸呢?

楼主:
请教师傅!
我的机房里有3台计算机和热水器之类的电器,都有接地,我的的VDR解码器(监控)需要接地才可工作,但为什么开机就跳闸呢!

网友A:
设备或接线有问题,好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