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1):
我想了解一下关于电动机在软启动方面的知识,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可以系统的给你传一些资料,如有需要,可以提供向方面的技术指导,,,,

网友B:
软启动能抑制电动机起动电流,在限定时间内将它驱动到额定转速,并在必要情况下多次连续起动。当过程中有若干保护功能,当短路、过载、起动超时、欠电压、系统异常等故障时,软启动装置能做出相应防护并发出警示信号。电子式感应电机软启动,选用微处理器和晶闸管电子元件组成启动器控制。 启动器开启时,微处理器发出脉冲加到晶闸管触发极上,控制晶闸管导通角,使晶闸管输出电流电压大小受触发脉冲宽度来决定。缓慢调节微处理器,控制晶闸管输出电压由零缓慢升至全压,此时电动机转速也由零升至额定转速。在发出停机指令后,微处理器监测电压电流和电动机反馈信号,晶闸管可使输出电压按一定要求下降,使电动机由全压逐渐降为零而实现软停止。

楼主:
谢谢!!我的qq是15338138
希望我还能了解到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如晶闸管电子元件的控制,微处理器的输入和输出!!
如果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就帮一下小弟,或直接回复本贴或加我qq,有劳各位了!

楼主:
谢谢!!
我希望还能了解到更多电动机软启动这方面的知识,如晶闸管电子元件的控制原理,微处理器的输入和输出等各方面的知识!!
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就帮一下小弟,或直接回复本贴或加我qq,qq是15338138!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希望还能了解到更多电动机软启动这方面的知识,如晶闸管电子元件的控制原理,微处理器的输入和输出等各方面的知识!!
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就帮一下小弟,或直接回复本贴或加我qq,qq是15338138!谢谢了!!
电力电子技术!

网友B:
学无止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