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1):
我单位目前使用上海宝达的施工电梯,用的是安川的G7变频器。今天它上升一切正常可是下降时动了一下就出现OV故障。请问各位大虾是何缘故?其中电源电压是好的。参数没有改动过。昨天还好的。控制回路也好。是否是制动电阻的问题?但跳故障的时候正是加速的时候,难道加速的时间也和OV故障有关?

网友A(2005-11-22):
123
制动电阻的问题!

网友B(2006-02-13):
有可能是制动单元的控制板子坏了,
可能是制动电阻有问题

网友B:
看看输入电压是不是很高

网友B:
加减速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能量放不完

网友C:
制动电阻有问题,减速时间过短会有OV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