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1):
请问各位大虾流量计和流量开关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一般流量计输出是连续的转换成标准电压或电流的检测信号
流量开关则是,检测有流量时,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

网友B:
小小异议

流量开关似乎也有控制流量大小的模拟控制开关和检测流量达到一定值的数字开关

网友C:
三楼说的对

网友D(2010-05-29):
流量计,用来检测流量的 ;
流量开关,用来控制流量的;
德国Honsberg 流量计和流量开关,欢迎前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