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1):
我用的是p+f的13线多圈绝对光电编码器测角度,ss格雷码i输出,接到西门子s7-300的sm338模块输出转换为二进制,请问:
1,格雷码的的圈数是怎么样计算的,在格雷码中占第几位?
2,从338出来的二进制数是自然码?还是bcd码?如果将其转换为角度,其圈数问题改怎么办?

楼主:
我用的是p+f的13线多圈绝对光电编码器测角度,ss格雷码输出,接到西门子s7-300的sm338模块输出转换为二进制,请问:
1,格雷码的的圈数是怎么样计算的,在编码中占第几位?
2,从338出来的二进制数是自然码?还是bcd码?如果将其转换为角度,其圈数问题改怎么办?

网友A(2006-01-18):
拉线式编码器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专业创造价值,诚信铸就品牌

网友B(2006-04-12):
一般我们把这种编码器叫组合式,有两层码盘,其中一层记圈数,一层记一圈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