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1):
请指点一下,工业生产线控制液压缸之类的运动,一般是用卡时间的方法么?如果不是,那是用什么方法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真的很急的,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手头上又有一个关于生产线的项目,要控制液压缸、机械手之类的,正常工作我们设想是采用把液压缸的时间固定在一个时间段里,短于这个时间段或者长于这个时间段我们认为都是有错误发生。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请有相关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简单点当然可以用定时器了,但从可靠方面考虑可用两个限位开关来检测油缸位置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定时器+限位开关来检测与控制油缸的运动,那应该可行吧:)

网友B:
有位置要求可用行程开关。精确控制可用旋转编码器.一般什么也不用

楼主:
如果什么都不用是不是不太安全?比如油缸控制机械手的夹紧动作,而机械手的夹紧是通过压力继电器给出信号.如果压力继电器坏了,而又没有限制油缸运动时间的话,那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什么都不用是不是不太安全?比如油缸控制机械手的夹紧动作,而机械手的夹紧是通过压力继电器给出信号.如果压力继电器坏了,而又没有限制油缸运动时间的话,那岂不是很危险?

程序里面应该有保护,继电器坏了就停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里面应该有保护,继电器坏了就停掉
但是我如何知道继电器坏了呢?我们设想的是调试生产线的时候,把油缸运动到压力继电器给出信号的时间大致确定下来,然后规定一个时间段;以后每次油缸运动时,压力继电器在这个时间段里给出信号就是正常的,否则就报错.如果不卡时间,怎么能判断压力继电器坏了呢??

网友D:
一般都是"卡时间"来做诊断的

网友E:
可以停电卡紧,通电松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