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1):
我有个S7-200的PLC,能否不接输入输出,只接个电源来调试程序啊!只要输入输出的灯能亮,显示动作了就性,再就是电源是接到PLC的输出那边的N/L1 AC或DC吗?我第一次用,有点担心用不好,会烧掉PLC。谢谢各位!

网友A:
起码要有启动和停止按钮接在输入点上,输出可以不接设备,看输出灯亮就可,
220V电源接N,L1.

网友B:
输入端须接线才能测试;
输出可以不接,看指示灯就可以了;

网友C:
一定要弄清楚电源,切不可误将直流端子上接上220V交流电,昨天,就因接错线,导致S7-315cpu.烧掉,损失很大

网友D:
k只接电源可以调试
不过输入没有信号进去
是不可能有指示的
另外
你要分清你的PLC是直流还是交流的

网友E:
没有问题! 如果你不需要 输入的 话  或者只需要模拟量电位器的话

网友F:
完全可以。

网友F:
电源:
1、如果是用交流电源,接到PLC的输出那边的N/L1 AC
2、如果是用直流电源,接到PLC的输出那边的DC,注意:PLC输入端子侧的DC 24V是PLC输出的直流电源。

网友G:
可以.只要在程式中将输入强制NO/NC就行,不过很麻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只要在程式中将输入强制NO/NC就行,不过很麻烦

网友I:
输入端自己做些按钮连上也不是很复杂呀。很方便调试。

网友J:
我有一台lg-k60plc,但没有编程器,我如何利用其他设备使它运行起来

网友K:
同意12楼的,不是好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