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1):
我没有打开任何西门子的东西,但是还是一开机就有。那位能说清楚

楼主:
图片没有粘贴上。

网友A:
找到杀了他吧?没什么用,我也有过! 用这个命令:ntsd -c q -p 676!

网友B:
管理工具-服务

找到下面两个服务,双击打开服务属性,点”停止“按钮停止服务
再将启动类型改为手动下次开机就不会自动运行了

SIMATIC IEPG Help Service
SIMATIC NET Synchronization Service

视你安装的软件多少,服务的数量不一定,我装了 MicroWin32 v4.0 和 DriveMonitor 后就多了上面两个服务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帮忙!

网友C(2014-07-07):
SIMATIC IEPG Help 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