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1):
我厂的一低压电容补偿柜,在自动投入补偿的情况,近一年来运行均正常。今日发现有几个电容烧毁(其中有一电容鼓了起来),另有几个电容进线烧毁且电容也烧胡。
     请问其可能原因?

网友A:
可能是电容的质量出现问题;
可能是电容长期工作于满负荷环境下,至电容器提前报废;
建议最好找供电公司或有关有资质的单位作一次检验,安全为上呀!

网友B(2005-04-11):
其实关键要看是否长期工作在过电压状态下的!由其要看环境温度!环境温度过高,加上电压过高长期工作在过电流状态下就会使电容内部介质变质产生气体而膨胀.......

网友C:
电容质量问题是最重要的,还有是不是工作太频繁了。

网友D(2005-06-06):
今天才看到这个问题,发表一点看法:因为是自动补偿,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某相电容刚刚切断又投入了,[或者某相放电灯损坏],电容来不及放电而导致电压过高,从而烧坏电容.

网友E:
是不是接线问题,还是功率因数设得过大,应该还有一台吧,得给他们弄个倒班

网友F:
检查高次谐波是否太大。

网友G:
1 电压太高
2 质量问题
3 检查放电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