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偏大

楼主(2005-03-11):
我公司用的一台深井泵,在井下60多米.功率是15KW.额定流量是32T/H.但我们实际用量才20T/H.所以装了一台富士FRN 15 G11S-4的变频器.装上后流量使终达不到时原来的32T.频率为40HZ时电流就会达到38A.而以前没装变频器用星三角启动正常工作时电流只有32A左右.现根据观测,要达到生产要求,频率须设在42HZ,但此时电流会更大,远超过额定的电流.请教..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
你的深井泵是什么性质的负载?恒转矩还是其它?
你所说40HZ的电流为38A是怎么检测到的?准确可靠吗?

网友B:
顶上,这问题我也想看看答案,

楼主:
应该是恒转距的吧.
40HZ时38A是变频器监测到的数据.谢谢关注

网友C:
风机水泵是平方转矩负载啊

网友C:
我想你们的水泵绝缘还有电缆的绝缘可能达不到变频器的要求把
有些老化的的水泵用工频的时候没事
用变频由于高次谐波的问题使对地电流增大使电流变大

网友D:
好像违背了原理
问题出在哪?

网友D:
那他要添加输出电抗器了

网友E:
我用过的风机,产生的现象和你所说的一样,后来,换成变频电机,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F:
知道扬程是多少吗,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网友G:
我也想知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关注~~~~~~~~~~~~~
40HZ时38A是变频器监测到的数据.
你在用钳形表测以下电源线的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关注~~~~~~~~~~~~~
40HZ时38A是变频器监测到的数据.
你再用钳形表测一下电源线的电流。

网友J:
电缆长度太长了,要加滤波器拉。
而且你的电缆是不是屏蔽电缆呢。

网友K:
提高一当变频器容量

网友L:
你的电流显示,比如38A,和原来的电流显示是同一块表吗?
另外,显示38A的电流表安装是在变频器的输入还是输出?两者是有区别的

楼主(2005-10-11):
呵呵,是输出线接反啦.水泵在反转.但在装机时为了防止水泵反转我把变频器的反转锁定了,所以才会有这种现像,把反转打开就正常啦....

网友M:
电机反转  哈哈

网友N:
你们也够蠢的.电机相序也不查一下.最少流量也可看出来.
不过富士的谐波是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