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2):
在protool软件中,用按扭控件做一个电机的点动控制,始终没有找到办法,按扭按下事件和按扭释放事件在方框中只能保留一个触发事件,难道西门子的tp170A没有此项功能??敬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感谢不尽。

网友A:
可以实现的,在按钮按下事件添加置位功能,再选择按钮释放事件添加复位功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