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2):
由于RS485是半双工通信的,PLC通过485和一温度仪连接,同时和一个终端用编程口连接,PLC读一温度值(持续),可又要在莫一时刻写一个数字(设定温度)给温度仪,请问能作到吗?
如果485在读的时候一定是写不了,
那样的话在写的时候把不让他读。
请问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就是说写一个字节给温度仪,需要多久?
其他通讯设定请考虑在内(MODIBUS,自由)

网友A:
你可以算出来的,因为你先要指定485通讯的通讯格式,波特率和愈时时间,如果采用9600bps,你可以把(每字节的位数)X(发送和接收的字节数)/9600,得出通讯时间,不过我一般都是用一个100ms的脉冲做触发,第一个100MS做读温度,第二个100MS做写设定值。这样就可以了。懒得计算。

楼主(2005-04-12):
呵呵,谢谢了。
我现在的做法和三楼的差不多,多谢多谢。
不过我这可要很多这样的读呀写的,会不会出错呀。。。。

网友B(2005-07-17):
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C:
这样做可以的

网友D:
这个有难度,请与技术人员联系。,

网友E:
编程的时候做轮巡,每条指令都是一问一答的,每个设备根据协议都具有站号,半双工需要控制好接收处理部分,否则对全双工的PLC会出现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相同的错误。你说的方式完全可行,因为温度控制的实时性要求是不高的,难听些说一分钟轮巡一次都够了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这样做,效果不是很理想,存在延时,我是控制的变频器,虽然是几秒种,可也要人命呀,有什么招嘛,大家多多帮忙!!
感激不竟,只要让他的响应速度加快。

网友F:
发送或接收一串字符一般在几十毫秒,温度测量一般1秒或更长时间采集一次就够了。
航天技术,航天精神,擅长工控机控制系统,PLC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广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