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2):
em231上面的电位器以及dip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电位器是调整增益用的.DIP 是选择信号的方式.如0-5V,0-10V,0-20MA等

楼主:
二楼能否更加详细的介绍一下这6个dip开关在何种情况下选择何种信号呢?麻烦了

网友B:
好好看一看s7-200的使用手册

网友C:
西门子有一篇叫Laster的PDF文档中有设置介绍的!

网友D:
我也正在使用EM231模块,有关它的DIP开关的设定,你可以到西门子网站去查查,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E:
EM231使用手册上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