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2):
请问,星,三角降压启动用于什么条件?

网友A:
间接降低电机的启动电流,应该是吧<因为一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比较大>

网友B:
应用于大功率设备的启动,主要是降低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
 个人想法,请指教!!

网友C:
应用于空载或轻载,降低启动电流,在电源容量不足时避免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

网友D:
电机容量4KW ~75KW吧!
给忘了 ! 查查 手册吧!

网友E:
请教前辈!谢谢指教怎么最看电路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前辈!谢谢指教怎么最看电路图

网友G:
那要是三角型变为星型呢,会烧坏电机吗?

网友H:
负载不大不会

网友I:
星型接法可以降低启动电流但提高了启动电压,角型电机在星型接法状态下运行,转矩降低。

网友J:
有没有实图教我这个菜鸟怎么接星形和角形呀

网友K:
变压器足够大,就不要星三角,费事,费钱,还得维修.还得6棵线,弄个变频器,软启动多好.

网友I:
在选择时
变压器功率的十分之一高于电机功率即可

网友G:
各位,你们好,我的意思是说:角型电机接星型可不可用,会不会烧坏了电机,功率大不大呢?

网友L:
电机一般在10KW以上规定要降压启动.

网友H:
角接电机的线圈工作在线电压,线径小。星接电机线圈工作压项电压下,线径大。你认为角接电机改为星接在保持原功率时会发生什么事?

网友M:
星接 每一绕组加的是交流220V电压 而角接  每一绕组加的是交流380V电压 。。。。。。。

网友N:
一般用于7。5KW以上三相电动机的降压启动。

网友O:
星角启动其做法主要实现降压启动,其启动电压为三角的1/根号3,同时电流就减少为1/3,自然转距也为1/3,因此启动电流冲击减小,但转距特性不好.一般是13KW以上需要,当然和变压器容量有关.

网友P(2005-04-13):
一般是7.5KW以上的电动机,在启动时对转矩要求不高(星——三角形降压启动时转矩为额定转矩的30%~40%);比如大的搅拌机就不行,因为他是先装满料再启动,如果启动后再装料就会飞溅。

网友Q(2008-03-26):
是的
是的

网友Q:
[原创]
星三角降压启动,为了减小对电网的冲击。90kw以上用星三角。星启动角运行。
是的

网友R:
最简单的软启动即降低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