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2):
各位:
 三菱编程软件GPPW/FX-WIN在PLC选型上FX好象没有FX1S型号只有FX0S FX1 FX0N FX2N,请问可以用这个软件编程FX1SPLC吗?

网友A:
可能你的软件版本低了
一般说来是可以的,只是地址容易搞错...

楼主:
GPPW4D5C/FX-WIN2.11还底吗?谢谢 回复.

网友B:
王美勋.你好呀!!地址容易搞错???????

网友A:
内部软元件的地址和指令因机型不一样而有差异,所以容易搞错...

楼主:
你好,请问有GX7.0的仿真软件6.0吗?谢谢.yanxinb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