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2):
要求用PID功能,现在的问题,远传压力表,和变频器距离有八十米,也就是说,屏蔽线有80米长,会不会影响信号,如果会,要怎么办?

网友A:
加一个放大器

网友B:
建议不要使用远传压力表,磨损得快,寿命大概一年,查故障的时候烦死你。可以考虑用电流型的压力变送器,千把块钱,总投资差不多,可用好几年,省事。抗干扰又好。

网友C:
要用电阻远传压力 表,不要加放大器,只要压力表电阻+电线电阻在变频器直流电源允许范围就行。

用压力变送器在供水可用低档产品,600 ̄1000之间

网友D:
原则上可以用,但考虑到干扰问题,建仪你还是用压变吧,可以省下不少麻烦事

网友E:
呵呵,都是实际应用技术的“精英”呀,招数和经验很多嘛。现在的压力传感器,“玲郎满目”,“种类无数”。随便去选。只是远端传送最好采用电流信号,而不是电压信号。

楼主:
货都发了,东西都买上的了,前几天你们这些精英都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