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13):
没用过这家伙,不知从哪儿下手,头疼耶!

楼主:
光看不说?

网友A:
欧陆调速器590?四象限还是二象限?驱动电机参数?说明应用场合及控制条件。

楼主:
电缆行业。

网友A:
根据电机铭牌设定相应参数值,调整停机时间,速率,以及斜坡值

楼主:
电流环自整定是什么意思?怎么做?

网友A:
可不做,手动设定相关参数即可使用

楼主:
斜坡值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斜坡值是指速度从低速到高速的上升时间,一些重载负载上升时间太短会造成过载。

网友B:
电流环自整定主要是自动设置电流调节器的参数,感觉西门子的6RA70在自整定方面做的最好。有示波器也可以不用自整定。

楼主:
那么停机时间和斜坡值合在一起就表示升降速时间?

网友B:
欧陆的我没用过,但我想每家应该差不多吧。斜坡值分为上升时和下降时间,就是从低速升到高速和高速降低速时的时间。对一些轻载和要求快速升降速的场合可以设短一点,如果没有这方面求建议设稍微大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停机时间和斜坡值合在一起就表示升降速时间?
同一楼上说法
斜坡值是指零数--设定值,设定值--零数所需时间的斜率。

网友C:
590直流调速器我用了好久了,你问的是那些方边,我尽力帮你解决?
zfbeyondzf@163.com
QQ:438608826

TEL:13084627733
------------------------------------------------------------------------------------------------------
   广交工控界好友,大家一起来。。。。。。。。。。。。。。。。。。

网友A:
哈哈, 楼上来了一味生意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590直流调速器我用了好久了,你问的是那些方边,我尽力帮你解决?
zfbeyondzf@163.com
QQ:438608826

TEL:13084627733
------------------------------------------------------------------------------------------------------
    广交工控界好友,大家一起来。。。。。。。。。。。。。。。。。。
我想问590用于卷取的道理.

楼主:
590P的A2端子,A3端子,A8端子, B5~B7端子以及B4\A4\B3\A6这组的意义(这几个端子接的是电位器).
       我手里没有手册,时间紧,惆怅.

网友D:
我原来失神马 集团的 作电缆行业6年了
可以和我联系
如果你离安徽近的话